华硕 K40AF笔记本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3-05-16):
华硕 K40AF笔记本  U口不能使用,USB 5V供电只有2.1V,一接设备就降到1.3V了,这是什么问题,我把U口连接5V的保险去了,发现5V这边没有电过来,U口这边还是有2.1V

网友:
你都知道什么问题了,还不修

网友:
跑线路,被电阻或电感拉下去了

网友:
跑不通主板线路就先照到图纸把供电的线路理通再说,你说的情况应该是有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这个5V一般都在U口旁边上的。

网友:
直接把5V拉过去也应该能用

网友A:
跑跑电路  一办都在U口附近  楼上说的把5V拉过去最好别用

网友:
华硕的最好找到图纸和点位图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跑电路  一办都在U口附近  楼上说的把5V拉过去最好别用

5V怎么也跑不通

网友:
这个问题是由电容漏电或电阻拉低造成的,只有跑线路。如果不想跑线只有查点位图。我觉得一般都是南桥5V待机芯片转换过去的。最好还是查图,这样比较快比较准确。

网友:
查+5VUSB这个线路看看啊

网友:
这个一般边上一个小8脚芯片的。

网友:
我也觉得接口供电有问题,可能是单元电路的电阻或电容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是否短路,USB转换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直接5V搭过去,如果自己的机器想整完美的话找出USB供电芯片换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我碰到跟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限流开关芯片???可能

网友:
查图纸!看5v是哪里来的!找到了直接飞线过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