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G移动掉电

楼主(2013-05-16):
前两天接两台联想E43G,故障一样,开机能显一切正常,但移动电脑或轻拍电脑就会掉电,掉电后又可以马上开启只要不动电脑一直可使用正常,首先卸掉外设,拆出裸板,一样动动主板还是会掉,然后再看电源头,不松也加焊一下,于是加焊下IO和CPU供电,情况依旧会掉。主板上测过无短路,不知有修的朋友能提供下思路不,最后南桥和北桥也加焊了,不知该从何入手了,求教!

网友:
自己顶下,求大师指教

网友:
裸板时轻轻敲到哪里重启就加焊哪里。

网友:
显卡  bios也加焊一下

网友:
裸板的时候轻击,击到哪掉电就干哪里

网友:
我想确定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接上可调电源,在不插硬盘的情况下还是掉电吗?如果是这样,请先换个电源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