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D1-TMX/S

楼主(2013-05-16):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5GD1-TMX/S的主板    开机跑C1  C3  C5定住了.
清空COMS和刷过BIOS也不行.
后来换了个3.3V的电池和把BIOS件拆下来,再清空COMS   然后装上去就一路跑码了 (他本来的有2.7V的)
请问下有哪位高手解答下

网友:
2.7V经过二极管后就只有2.5V左右了,正常应该要有2.8V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