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CPU电压偏低

楼主(2013-05-16):
p5kpl-am se CPU电压偏低,可能是被雷打的,但是网卡不烫,串口75232 炸了个洞,我已取下,上电摸IO发烫,换了。测有内存1.85 ,但是无0.9,换了AT9173E,0.9也出来了。上假负载测其它供电都正常,唯独CPU电压0.8V,复位灯常亮。测电源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BOOT,PVCC都正常。用示波器测上下管G极波形都正常。但是测上管G极电压为1.4V,下管G极电压为10V,明显不正常。想可能反馈有问题,但是测了相连电阻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无奈换了这2个电源芯片,涛声依旧。求指教,下面该测什么。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94520    这个贴里有此版的点位图。

网友:
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你换的lo一样嘛,桥好着不

网友B:
VTT供电有吗,如果没有查VTT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VTT供电可以上CPU假负载测到吗

可以,也可以在MOS管处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供电MOS管吗

VTT供电。在北桥附近。我也是最近才学到这个VTT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lo一样嘛,桥好着不

肯定一样的撒 都是W83627DH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供电有吗,如果没有查VTT供电

有撒,这些基本简单电压都测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肯定一样的撒 都是W83627DHG-A

你能确定你的南桥好嘛,因为你的LO当然烧了吧,它们都是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你的南桥好嘛,因为你的LO当然烧了吧,它们都是相连的。

反正测起不短路,摸起不过热,无法“完全”确定好坏。

网友:
我最近那也遇到很多 不管是I系列的板(例如 ACER 5820T) 还是GM45的板 (例如:易美逊 D728)
都有CPU电压偏低的 不好修 没思路 换电源管理芯片没用 有那个大侠总结一下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