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 DDR3 2G 内存 SPD

楼主(2013-05-16):
    KST 单面的DDR3  2G 内存  的SPD  边个有 发来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确定SPD坏?读出来看看checksum对不对。

网友:
大哥,卖个新的才多钱,划来不。。。。

网友A:
现在的是什么问题啊???需要刷SP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是什么问题啊???需要刷SPD。?

现在 过不到内存。

网友:
别的内存可以过吗??如果不可以的话。刷BIOS,如果可以的话,再考虑内存的各个供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翻新的内存,深圳那边的产品

网友B:
我这SPD全的很,不知道你的是8颗还是16颗的,看图片像是8颗的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SPD全的很,不知道你的是8颗还是16颗的,看图片像是8颗的PCB

你好,我的是单条,8颗粒的。麻烦发来一下。谢谢。我的邮箱:149382156@qq.com

网友:
楼主是个技术奇才?莫非你的店里没有别的需要维修了?

网友:
DDR3 256x8 8c 2G 1333.rar (172 Bytes, 下载次数: 45)

网友C:
谢谢。我试下先,成功的再Q 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试下先,成功的再Q 你。

   你好,你的文件,不能用编程器写入。麻烦再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文件,不能用编程器写入。麻烦再发下!

bin文件是二进制文件,我的编程器可以识别的,你的编程器能识别什么格式的文件

网友:
有金士顿DDR3  1333 2G双面的吗?麻烦发个给我,谢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文件,不能用编程器写入。麻烦再发下!

找个最新版本的台风(THAPHOON)软件来刷即可。有了软件后,注意方法:在进入XP系统前,按F8让系统进度停住,这时在第二个插槽热插入被写的内存,然后继续XP的进度进入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SPD格式的?bin格式软件不识别,我的刷了个威刚的检测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假冒条,我买过这东西,要内存降频才能用。晕了

网友:
这应该是假冒条,质量很差,要降频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学习了,我也喜欢只捣鼓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