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0VN 插上BIOS 电池 不开机 请各位帮小弟看下

楼主(2013-05-16):
插上BIOS 电池 不开机 拔下电池 插上电源自动开机 关了再开 开不了 就得重新插拔电源才能开机  安上电池怎样也开不了机     有人说是休眠开关的问题   我没找到休眠开关在哪 希望各位帮忙 看看是哪的故障

网友:
EC 南桥 一起换勒

网友:
bios刷过没?不行换EC看!

网友:
coms电池有电不?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换EC吧   这问题我见过

网友:
南桥问题,修到不止一台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南桥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大些,不过你测了CMOS电路吗?不要一下就做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