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触发 电流0.001

楼主(2013-05-16):
跑保护隔离电路 上管G级电压12V,正常一个16v 。G级为啥是12V .什么坏了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总要说一下测过哪些 这个明显保护隔离不过,按顺序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看热敏电阻坏了没啊

网友:
机器该是保护了 ,导致保护隔离没过、。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看下mos管的控制信号有木有。。。

网友:
先把保护隔离的管子换掉再说

网友:
谢谢 各位大哥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