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掉电 北桥换了CPU坐做过了了~~!!!

楼主(2013-05-16):
HP CQ40掉电  北桥换了CPU坐做过了了~~!!!大神们  求解啊!     故障:能正常进系统过一会自动掉电

网友:
铜管好不好的啊!

网友:
换过CPU了吗

网友:
CPU 坐姿坏的不少

网友A:
散热不行,温度过高导致自动关机,这准确的说不叫掉电。处理方法有两个,一、把主板上的温控芯片摘了。二、把笔记本的散热做下,降低温度

网友B:
cpu换下 多半是CPU性能不良造成了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下 多半是CPU性能不良造成了掉电

CPU换过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行,温度过高导致自动关机,这准确的说不叫掉电。处理方法有两个,一、把主板上的温控芯片摘了。二、 ...

温度是没有问题的。才开机一会。再说铜管不烫。。

网友:
组我在物资啊啊啊

网友:
把CPU的供电芯片和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个管子试试  我手里CQ40 备用管子 句3个  手里拆机的配件是个宝

网友:
铜管烫不烫无所谓,关键是CPU温度是多少。温度高说明传热不良。今天遇到一台刚修好的HP515,装系统掉电,后进PE CPU核1核2  80多度,不掉电才怪,明天还要处理散热、、

网友:
不要盲目做芯片,先查供电。

网友C:
这机试AMD还是INTEL的

网友:
多半是温控系统误操作,断开电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试AMD还是INTEL的

           AMD集显的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单元电压不稳定呢,建议楼主检查下个单元电路的电流电压反馈。

网友:
还得自己查哦。不行就换吧。

网友:
这机子别人有没有修过。 你是一手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