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193闪屏

楼主(2013-05-16):
接修一华硕VW193D显示器,症状如图,条块闪动,无规律,打开看驱动上有几个电容鼓包,换之故障依旧,怀疑是屏的问题放在那里,今天打开电源,发现好了,准备测试一下,10分钟故障出现,请问是哪里问题,手上没有通用驱动版了

网友:
如果电容滤波都没有问题的话,看图像处理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信号处理电路的问题,查ID板滤波电容、变压器对地有无短路现象,有就更换,没有加焊试试!

网友:
个人觉得这是屏的故障~~~~~刚开始正常并不能说明屏没问题

网友:
驱动板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高压部分换过没

网友:
如果冷机能正常,找一下有没过热的元件,用冷却法试一下

网友:
查修AD板可以完修

网友:
你先拿测试板点一下屏  然后不就能判断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网友:
是不是三星或者LG屏....这种闪法..极有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IVO m190mvw3

网友:
还是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前段时间修到一个清华同方显示器也是用的这个屏,故障现象一样,第一次加焊驱动板主芯片好了,用了不到一个月的,前2天又返回来了,故障一样,通用版点了,确定是屏的问题,逻辑板上有个MTD003-LF-02的芯片有问题,因手上没这个芯片更换,没有修了

网友:
嗯,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客户买了一台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