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器故障

楼主(2013-05-16):
dell 1400昨天在正常使用中突然显示使用电池,经过试验,既无法给电池充电,也无法单独用电源适配器开机,但是使用电池电脑可以运行。单独插上适配器,拔下电池,电脑的充电指示灯几秒钟慢闪一次(蓝灯),按开机键,电源灯亮一下即灭,无线信号灯也亮一下即灭,电脑不启动。断开与电脑连接,用万用表测适配器内外壁电压19.5V,外壁和中心的针大概0.2V,测试期间不小心将中心针和内壁短接过。去借了一个戴尔的适配器,连接电脑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没有接电池),是不是可以证明电脑没有问题?于是把适配器外壳拆开,没有明显的烧毁的地方。又接电脑,从适配器输出处测电压,从16V-19.5V波动,这个电压波动是正常的吗?请大家指教一哪里出问题了呢?晚上把屏蔽层拆下来又接电试了一下,结果连输出电压也没有了,适配器上的灯也不亮,还间断的有哒哒声(间隔时间大约5-10秒不等)。我觉得奇怪,就提着交流输入线给它翻了一下身,结果适配器上的灯亮了,有电压输出了,哒哒声没有了,想起了平稳的连续音“吱~~~",声音很小。我把适配器接上电脑,还是不充电无法开机,并且在吱声中又间断的响起了哒哒声。把5个小电容拆下来测试正常。无奈又把高压电容焊下来,发现坏掉了,更换后,可以输出电压了,但是还是不能接负载,而且第一张图中绿色区域冒火花,是该元件损坏还是别的元件损坏造成的呢?该元件叫什么名字?下一步该从哪里下手,大家指点一下。发不了图片,加QQ看吧。37361379

网友:
没有人吗??????????????

网友:
哪位大侠帮一下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电源的接头处,有时那部分拆断,屏蔽线和地和供电连在一起了。导致里边打火。

然后再查与这部分输出的相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再查与这部分输出的相关电路。

谢谢,查到原因了,是电感线圈的一个引脚断了。

网友:
又和老师学习了一个知识

网友B(2016-06-10):
努力学习,不断增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努力学习,不断增长知识!!!!!

多多看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