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原显卡植球装上花,换全新的还花屏,有谁知道咋回事?

楼主(2013-05-16):
HP 511 原显卡加焊无果,只好取下再植球,但装上花屏,后来,想可能原显卡有问题,ATI 216-0728020换全新,还花屏,想可能显存故障,但加焊一下,故障没变,真郁闷了,显卡做的自己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有谁知道咋回事?把图片附上,有哪位帮助看一下

网友:
换过屏没有,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这种花屏现象应该是显存故障,重植或更换试试

网友:
把显卡加焊一下吧,你外接试了没???

网友:
我想显存会不会存在可能坏呢?在刚进LOGO时候,显存还没有调用起来,会影响吗?

网友:
外接故障依旧

网友:
外接也花屏的话,个人认为显存的故障比极高,修过很多显存花屏的

网友:
更换显存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  给你这个花屏一模一样的  我最后拆一个内存好了 后来发现内存脏了  无语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你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可能是板上的电阻那些移位了,我之前从做时就试过

网友:
显存加焊吧

网友:
先外接屏幕试一下,如果还花屏加焊或者更换显存,如果不花换屏线或者加焊屏上的主芯片。

网友:
感觉。因该是显存的问的。。

网友:
你先换条内存试试,,不行就整缓存吧,,上次整一个是北桥的事,加焊就OK了

网友:
外接试一下花不花

网友:
显存问题吧

网友:
怎么判断是显存花屏?为什么说外接也花屏是显存的多?

网友:
显存,屏线,注意细节

网友:
一般乱码是显存的线路上有问题,也可能是BGA没做好显卡与显存之间还虚着.

网友:
我昨天才搞了一台DV2000的花屏,他的显卡是修过不知多少回了,且上几家都没植珠,红胶都没去就直接加焊了,我把胶去了重植后故障一样,所以我就怀疑他芯片不良了,更换另一个芯片后就OK了

网友:
我觉得显卡比较大,更换一个就知,因为我跟我昨天故障是一样的喔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显卡跟北桥之间的小电容掉了 就这个样子

网友:
外接,显示故障依旧,没分别的,都是有字母,也有乱码

网友:
屏,屏线,显卡

网友:
显存问题的多 以前做过

网友:
估计·是·显存·问题

网友:
测下显卡和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说不定有发现

网友:
个人觉得像显存问题

网友:
上次有台V3000的一样的  做过很多次显卡显存!最后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花,难搞

网友:
这种大花猫可能是显存哦    不排除屏线的问题哈   还有可能就是那个LVDS解码芯片。

网友A:
遇到一次ASUS K40AB处理显卡后亮机,但屏幕上部花屏,下部正常,最后换内存解决。怪相。你的现象有点像显卡吸盘掉点。

网友:
显存问题,用mats跑下定位

网友:
建议你多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及(显卡的超频电路)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再测下显存,应该是显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次ASUS K40AB处理显卡后亮机,但屏幕上部花屏,下部正常,最后换内存解决。怪相。你的现象有点像显卡 ...

专一在放大镜下,看吸盘,只发现,有掉点儿,但都是空脚,实点儿,没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