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L198 不开机有什么通病吗

楼主(2013-05-16):
刚接到一部瀚视奇HL198  有谁知道有没有什么通病,或有这部机的资料的帮助一下!谢谢了~刚打开里面全是蟑螂,恶心死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屏线容易松。

网友A:
测后级有5V 12V输出没得,如果没得那可能就是前级PWM或者是开关管坏了,测桥堆,大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后级有5V 12V输出没得,如果没得那可能就是前级PWM或者是开关管坏了,测桥堆,大滤波电容。。。

开关管坏了  型号是AUK 50908 SMK0465  可用什么代替?

网友:
买那个模块吧。因为开关管太杂了,

网友:
液晶电源板的12V和5V是从开关变压器过来的还是从光耦合器过来?到现在我还木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