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6S不定时掉电+上电0.03维修

楼主(2013-05-16):
接一台康柏4416S

顾客描述:前段时间进系统使用不定时自动关机,最后连机都开不了.
问其掉电后是否重启
答日:不重启

诊断完毕,开单、送走,等电话通知,值得一提的是,这回不是坑爹机器,咱放心修。

拿掉电池,待机0.018正常,可触发,电流上至0.03-0.04停止,也不掉电.

这情况一般可说明3V/5V待机已有,只是后续电压没出来

拆机,发现是AMD独显机器,DDR2

板号:6050A2252601-MB-A03,英业达的东西

实测3/5V已有,触发后,除了内存1.8V电压出来,其它电压统统未出.

听说这机器显卡供电爱坏,测量电感L42阻值正常,上下管阻值正常.

既然大部分电压未出,就从这个入手,测量显卡供电芯片SC471无开启信号SLP_S3#_3R

搜了一下图纸,发现这个S3信号是各大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测量其它芯片,均无收到此信号

此信号同样控制着3V/5V系统电压的转换

而奇怪的是同样使用此信号的待机3/5V芯片51125,竟然有开启信号

打值SLP_S3#_3R,无短路,其它芯片的SLP_S3#_3R点都是互通的,表是响的,唯独跟D5007第2脚不通,但也不是无穷大,当时好像有260的二极体值.具体忘了.
我不知道是图纸型号不对还是别的原因,但我想,SLP_S3#_3R是触发后才有的,而51125是待机就出电压,怎么会是同用一个开启信号呢,不解,忘高人解答.

于是从D5007第2脚飞了根线到R437的1脚

然后....连待机都不出来了,更别说触发.

果断把飞线拆掉,到此时我对此图纸有点怀疑.

SLP_S3#_3R由南桥H2脚收到触发电平PWR_SWIN#_3后发出

实测U1022第4脚已有跳变

而SLP_S3#_3R与EC第105脚相连

触发后实测EC 105脚无电压,挑起105脚,仍无电压,证明不是被EC拉低

随后断开其它连接SLP_S3#_3R的网络,这SLP_S3#_3R还是没起来

此时开始怀疑南桥没发出,南桥所需条件查完,正常,只有32.768正弦波有点小变形,换了个晶振,小变形还是一样.

掀翻南桥

找到SLP_S3#_3R所在的坐标F5

打开点位图,此时我的结论得到证实,SLP_S3#_3R跟51125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图纸真坑爹
因为声卡在桥旁边,所以测量南桥F5到声卡(U52)第25脚,是通的,到其它芯片的SLP_S3#_3R点不通

为预防万一(我怀疑客户说的进系统不定时关机跟此桥有关系),换了个新南桥做上去
做好装上CMOS电池,波波观32.768波形,之前的正弦波小变形已变成正常漂亮的波,当时没拍到波形.

触发后电流到0.04-0.05,比之前多了0.01,声卡25脚已有SLP_S3#_3R

果断从声卡25脚飞线至R437

触发,电流狂飙到2A

亮了

烤机一天没问题交机,至今已好几天了,没见客户说掉电.

网友:
板层有断线吗??、、

网友A:
51125 的开启信号是自己给的,不是别的芯片给的,但是别的芯片可能控制,比如这个D5007这里,所以你说其它的没有SLP_S3#_3R这个信号面51125这里有,只是SLP_S3#_3R这个信号没有来拉低51125的开启信号,

网友B:
2A电流是不是有点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电流是不是有点偏高.

不高,这款机就是这么大的电流,上电池充电能达到3.4A

网友:
这个机器加焊好的很多  修线路很少

网友:
SLP_S3#_3R这个信号爱出问题,510那款机器也一样,板型也差不多

网友:
这种板子触摸板浸液基本上都是腐蚀这边

网友:
这机子确实很恶心,一般加焊一下北桥能管上几个月

网友:
思路很清晰,理论知识强呀。。。。。楼主是个高手来的呀。。

网友:
误杀南桥的事经常做,不错还是被楼主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 的开启信号是自己给的,不是别的芯片给的,但是别的芯片可能控制,比如这个D5007这里,所以你说其它的 ...

方向反了,如果51125这里的开启电平从高电平成低电平,就会拉低左边的信号,而不是左边来控制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