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华PT361C 配M190EN04 19寸方屏文件

楼主(2013-05-16):
各位师傅、同好们:求乐华PT361C 蕊片是NT6825MFG  7按键 配M190EN04 19寸方屏文件。先谢谢了哈

网友A:
这个是4:3的屏吧?可以用通用的1280X1024 D8程序写

网友B:
这个是否合适?

网友:
先谢谢一下老大的热心回复。我用上面这个刷了下,不成功。显示:
Data Comparing Fail!
Code Size Over MCU Flash Size!后缀改成.HEX文件能能刷进去,但不能开机。也点不亮屏灯。连电源的那红指示灯都不会亮。呵呵..
继续求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4:3的屏吧?可以用通用的1280X1024 D8程序写

是4:3的屏。能发个你说的通用的1280X1024 D8程序文件让我试试不。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否合适?

这个文件后缀改成HEX才能刷进去不过点不亮屏。连电源的那红指示灯都不会亮。继续求文件呵...

网友:
等等,我问问去,有了就给你发上来

网友:
使用前请看看你的板出厂日期,09年前的程序不一样

网友:
谢谢stingpolice的回复,你这个我也刷了下,能做电脑显示。不过没AV等别的功能。菜单内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