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出现 TCL 红色字样后就黑屏,按遥控器无任何反应!请师傅们指导!谢谢!

楼主(2013-05-16):
PFC电压   389V   24V电压24V BL_ON电压4.68V为提供高压电路的   DIM电压2.79V    BL_ON电压1.2V为提供主板电路的  PM电压0.16V   5VSB电压4.96V    12V电压11.82V     以上电压是电源板接口测量的,现在电视机开机出现   TCL    红色字样后就黑屏,按遥控器无任何反应!请师傅们指导!谢谢!

网友:
测量下主板上的供电,尤其内核供电,flash供电!
建议使用示波器测量,如果没有则选用灵敏度较高的指针表测量。

网友:
程序坏了吧,你是TCL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