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万用表使用方法

楼主(2013-05-16):
           求万用表使用方法,我怕到时候乱点,把笔记本主板烧掉!求正确方法,还有bios,一个主板到底有几个bios!

网友:
万用表是烧不坏主板的,乱用只会损坏万用表。方法只听别人说也没用,关键是要自己平时多加练习

网友A:
通电后,是不是只能打20v电压,不能用凤鸣档吗

网友B:
一个主板有一个的,两个的,也有三个的,看BIOS的用处,都是帮助EC,南桥之类分开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主板有一个的,两个的,也有三个的,看BIOS的用处,都是帮助EC,南桥之类分开管理。

师傅说比mos管大一点,我自己以为主板只有一个bios,今天找到一块板上有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是不是只能打20v电压,不能用凤鸣档吗

看你测什么啊,如果你只测电压,一般只打到20V直流就行了(液晶屏的高压条除外,高压条是比笔记唯一有超过人体安全电压的地方)。其它的地方,你要测电路是否导通就可用二极管的蜂鸣档,多练习。勤能补拙!

网友:
20V直流我指的是20V直流电压档!!

网友:
搜索引擎找一个下,比这里问详细多了

网友C:
额,再次遇到小白了,连万用表都不会用啊,你可以先找度娘问问

网友C:
不过关于BIOS,我一直认为一般的电脑都只有1个的,难道我也小白了

网友:
万用表.. 看看万能表的说明书吧

网友D:
百度一下,或者问一下维修的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再次遇到小白了,连万用表都不会用啊,你可以先找度娘问问

已经会笔记本显卡重做了,但是万用表真的不会用,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关于BIOS,我一直认为一般的电脑都只有1个的,难道我也小白了

不止一个,有两个或者三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百度一下,或者问一下维修的师傅

我师傅就是做维修笔记本的,但是么这么弱的问题不敢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师傅就是做维修笔记本的,但是么这么弱的问题不敢问啊

不懂就问,不能不懂装懂,这个吃亏的是自己

网友:
遇到问题不问怎么学得会了

网友:
建议还是学些基本的电路基础再试

网友:
一个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  ,看来我OUT了~

网友:
万用表用的最多的是峰鸣档,20V档,欧姆档,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