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A550 -I3 D3

楼主(2013-05-16):
优雅A550I3D3,无法开机!按下电源键,闪一下就灭,一会儿又闪下,不停的闪,电源指示灯,网卡灯都会跟着闪,就是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优雅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还在修!!估计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ACER的机器,是猫没有插,最后把猫插上去就好了!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2013-06-19):
有维修过的兄弟分享一下

网友:
我在修这个本本,一样的问题,还没思路

网友(2013-07-26):
看来这个板子的通病,我刚刚接了一台和楼主说的故障一模一样,我测了一下,好像待机3.3 5V都不正常哦,楼主有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