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4 主板能开机,不能关机,关机后风扇还转,A14对地46欧

楼主(2013-05-16):
ONDA NF4 主板能开机,进系统,进系统后不能关机,关机后风扇还转, A14对地46欧,网卡已经拆除了,还是46欧,这个阻值在这个板正常吗?感觉偏低了样的,是不是下一步要拆IO,听说要查关机时序,这个不太会,菜鸟,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先拆拆IO整吧

网友:
谢谢你的照片太有肉感了,呵呵,还有假负载上的VTT1。2v应该总是供电吧,INTEL的总线供电好找,一般是MOS管的S极,可以相接,怎么AMD的就这么难找,怎么老是相接内存边的8脚芯片, 如W83310等,这个元件4脚输出的电压,相当于MOS管S极的总线供电电压吗,这个板测量出只有0。98V但总线供电记的是1。2V样的,还有找总线供电的开启信号,很难找呀,我从这个W83310芯片的三脚,VREF扫主板上的小MOS管,或门电路好几个板都没有扫到过,不知道从哪来的,是不是直接连南桥里面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 14脚正常值在 80以上 如果短路可能正常  可以采用排除法 拆芯片  第一 拆网卡 第二换IO 第三换时钟芯片 ...

PCIA14 阻值虽然只有46欧,但上电后电压为3。3V应该是电压是正常的,要一干下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电压正常后 还要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检查IO 的PSON和PWRBTN这两个信号情况

能开机,能进系统,就是开不了机,不是说要查关机时序吗?你说的那两个是开机的时候查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能进系统,就是关不了机,不是说要查关机时序吗?你说的那两个是开机的时候查的信号

更换了IO,故障一样,更换了IO打a14还是46欧,网卡已经拆除,只有南桥了,时钟芯片应该在桥里面,但又不像是那个问题,A14虽然46欧,但是电压正常有3.3V还可以进系统,估计是桥有问题,还是时序上有问题呀,短接开机针,一点反映都没有,就是没有按开关一样,关机的动向都没有,请教一下怎么修

网友:
品牌海尔的台式机出这样的故障,是厂家给BIOS程序刷了就好!

网友:
以前曾遇過,不顯~~但加焊橋後,能開機,但無法關機,所以我認為這類的問題跟橋有關係~!~

网友:
IO问题,反正换IO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电压正常后 还要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检查IO 的PSON和PWRBTN这两个信号情况

开机时序跟关机时序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板桥容易坏,先加焊不行再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序呢 也是南桥和IO来控制高低电平状态的吗

前几天看也遇到这种情况。查了好多资料都说开机电路与关机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偶也有二块板和你的一样。开机进系统没问题。可就是关机后。不断电。估计是桥不行了

网友:
到论谈上搜索了一下,AMD关机时序, 听说先关PCI 复位,再关总线供电开启信号,再关总线供电,再关总线供电的PG信号,再关CPU开启信号,再关CPU供电,再关CPUPG信号,再关主板的时钟,再关SLP_3#,再关SLP_5#等等,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再听起来容易还真不知道怎么查,没什么经验,我找个总线开关的开启信号都找不到,更不用谈测量是不是好的,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一下!(我还有一块主板,也是能正常开机,关不了机,但那个板是蚂蚁的IO,没有IO代换试一下,不知道如何去修好,测量了一下点关机排针几秒后,PCIA15的复位电压会被拉低,但其它的电压都在,有个假负载上有个VTT1.2的应该是总线供电吧,看了几个板都是0.9V左右,不知道是不是AMD的板这个总线供电就是这个电压,还是太低了,还是INETL的总线供电1.2V,AMD都是0.9V正常)

网友C:
查总线开启信号  跟  CPU开启信号是否为高电平,不能完全关机这两个信号故障录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 14脚正常值在 80以上 如果短路可能正常  可以采用排除法 拆芯片  第一 拆网卡 第二换IO 第三换时钟芯片 ...

46欧不能肯定他是坏的,能开机就说明待机正常

网友:
按我说的修,你自己找个图纸更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总线开启信号  跟  CPU开启信号是否为高电平,不能完全关机这两个信号故障录高

朋友你说的很好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也有你这么说的,但这个板没找到有图纸,你一般找这个信号在没有图的情况下是怎么找的呢?找图纸的方法是不是在我们的论坛上输入主板型号就可以,还有专门的下图纸的网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说的很好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也有你这么说的,但这个板没找到有图纸,你一般找这个信号在没有图的 ...

上假负载跑线喽,没图纸没有什么好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说的很好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也有你这么说的,但这个板没找到有图纸,你一般找这个信号在没有图的 ...

按关机键后,PCI复位电压拉低了
总线供电,不知道在哪里,是不是内存边一个8脚芯片的0。9V电压,但总线供电的EN不知道如何找

网友:
总线供电是关闭了,现在想测量下总线供电的HT_VLD 就是找不到测量点,也想找下CPU供电芯片的开启处,扫了半天没找到,估计是从桥里直接到电源PWMEN脚上的,无法拉低CPU供电的EN信号,要想个办法让他时序上拉点CPU供电的EN估计故障就能解决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EN信号的电压变高电平的话就关不到机了。

网友:
查晶振和晶振电容,IO,桥。先理清时序再修

网友:
这个板问题有特点了,今天早上好不容易跑出了总线供电的开启信号,和总线供电的HT VLD,但想上电测量一下电压,发现板子不能触发了,好像CMOS跳线上的电压都拉低了2。1正常吗,32。768的两脚电压升到了,3。16V和2。8V,这不晕死人呀!

网友:
查一下ATX14脚的对地阻值   有多大    正常在200欧左右

网友:
atx14 677欧应该是正常的,但刚换了一个CMOS旁的二极管,换前直接测量电池电压2.7V换了后就成了0.72V,把二极管换回去也是0.72V,但插上ATX电元线,CMOS跳线回到了2.6V左右但还是不能触发,怎么换个二极管把电池电压给换低了,怪了!

网友:
不好意思要选择放弃了,头大了,换了晶振和协容两脚夫的电压还是3V左右,电池经过一个电阻,到二极管的一个脚,电压马上就从3V左右降成了1。2V左右,我把电阻和二极管都换了还一样,但插上ATX电源线二极管的输出电压就成了3V左右,CMOS跑线上就成了2。8V左右,也算正常吧,但晶振两脚的电压就成了3V多左右,不知道什么问题,我把电池取下测量,电池正极,位置1。5-3V左右的电压,这都不知道哪来的,ATX电源没有插,电池也没有插,哪来的电,我晕晕死,感觉是万用表的问题,但我用别板的测量只有0。0V到0。1左右的电压,也不会有1。几到3V左右的电压,我的表是VC9801a+
求指教

网友:
跑下线路看是哪里没有出问题 这种问题不是每个都能换IO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