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915的板子怪问题

楼主(2013-05-16):
今天修了一个dell915的板子 来的时候加点不亮 无短路 测南桥晶振感觉没起振 上BGA加焊南桥  加点亮了就让客户拿走了 以为轻松挣了点毛爷爷 高兴了没多久 第二天客户来了 说走到家鼠标键盘用不了 无奈换南桥 通电亮了  装机测试以为就好了 可是不亮 拆板量电压 感觉南桥起振了  就是不亮 无奈测量了一下时钟晶振 奇迹发生了 表笔点了一下晶振一脚 指示灯亮了 可装机开机重启又不亮了 点了一下时钟晶振就亮 换了晶振 偶尔会好 晶振旁边的电容换了还不行 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 查了一下价格 二十多块钱呢  不知道该不该换啊 已经赔钱了 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机器型号是GX280

网友:
去废板上找一个,就换上了!!还用去买吗??

网友A:
时钟晶振不就一种型号吗?32.768

网友B:
碰到这种问题,不过我是用手摸的,摸一下就开机了不摸就不开机了,32.768K晶振坏了,换一个上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晶振不就一种型号吗?32.768

是 时钟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碰到这种问题,不过我是用手摸的,摸一下就开机了不摸就不开机了,32.768K晶振坏了,换一个上去就OK了

.。。。。。。   运气不好呀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换晶振和谐和电阻没用的话就只有换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运气不好呀

这没什么运气不好的了,虽然说这晶振很少数很少数坏 但是确实那时候就是坏了,师傅那时候还说不是那个坏了呢,说是八年都没有修到坏32.768K的坏的 我才去多久就让我踩了狗屎,还让我换回原来的那个后面我证实给他看确实是这个坏了师傅才不说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没什么运气不好的了,虽然说这晶振很少数很少数坏 但是确实那时候就是坏了,师傅那时候还说不是那个坏了 ...

恩恩 还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