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X电源无5VSB待机电压

楼主(2013-05-16):
一个山寨电源是客户换下来,闲来没事拿来练手的,各线路无任何电源输出。拆开后目测只看到保险挂了,检查电路,发下整流管挂了2个,用相同型号的换了。3个开关管拆下测量,都正常。待机电压变压器旁边一个1KV/471瓷介电容烧短一个脚,换之,变压器底下PCB还有块烧黑的痕迹,旁边电阻,整流管都正常,一切换好之后,通电故障依旧,这下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求大侠支招!!
PS:滤波大电容正常,但是通电电容上面有340V的电压,均压电阻是好的,还有个问题,主变器初级的2个脚上没有电压,更是莫名其妙!求各位大大支招!!

网友:
”变压器底下PCB还有块烧黑的痕迹“查一下变压器是不是坏掉了,如果黑的那块附近没有其它原件就要找到他黑的原因,板子下面有没有小强之类的东东尸体,查查变压器是不是有短路。总之 我觉得,既然发现PCB变色了说明他产生的热量很不正常,或是热量散不出去引起的,主要先查这部分。最明显的部分了。
变压器前端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小开关变压器有问题,只有找同型号的使用。

网友:
已经证实待机变压器挂了,,不过没有合适的更换

网友:
首先要搞好待机电源,也就是5VSB.主变压器初级有两个脚是通过电容连接的,不带直流。

网友:
谢谢!我一直莫名其妙怎么主变压器初级不带电呢

网友:
不要盲目怀疑变压器, 测光耦那一路是否有问题。再测通电瞬间变压器端是否有300V 然后就迅速消失。如果是的话就检查与光耦相连的TL431机器附近原件。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你的描述 故障应该在待机电路。先测待机开关管C极有300V电压没。如果没有300V电压,可能待机开关开路。如果有300V地毯式查待机电路元件。

网友:
检查驱动待机变压器的开关管基极所连的启动电阻 自己上网看色环 用万用表量其阻值 看是否正常

网友:
山寨的货就是不好搞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测到光藕坏了,没有配件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