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电路

楼主(2013-05-16):
图中圈中稳压管击穿,不知多少伏的,请求那位兄弟告知一下,电源管理1530A

网友:
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只要是起稳压作用的不装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到废板上找一个一样大小的稳压二级管就行了。

网友:
那个是稳压的。不用装了。直接换掉坏的就好了。

网友:
有见过12V转5V的,不晓得那个是吗

网友:
拆掉也可以,起保护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