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蓝屏

楼主(2013-05-16):
系统装了几次都在XP画面后都提示蓝屏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arity Check / Memory Parity Error The system has halted ,换了硬盘和内存都一样。是系统设置问题还是主板哪里问题啊?

网友:
换其它的系统试试

网友:
换win7系统应该就好了,我遇到多了

网友:
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
改一下IDE通道

网友:
BIOS里改下硬盘接口,把AHCI改成COM什么的那个兼容模式。、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个硬盘模式。。。。。。。。。。。。。

网友:
BIOS 里面改硬盘模式,或者直接做个系统完事

网友:
一般是BIOS设置问题。那个蓝屏我都没具体看过。。直接调BIOS硬盘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