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上网本进水维修!!~

楼主(2013-05-16):
我这里有台宏基的上网本进水了 顾客说当时出去有事了 回来发现杯子倒了 进的水不多 再开就开不了了  拆机清理了一下 上电发现待机电流0.04左右 按开关电流瞬间上到0.6几就不动了 风扇转了一会就停了 但是电流还是维持在0.6几 真是不好修了 有哪位大神能说说是哪里问题。。

网友:
修进水的要细心  一般小元件脚腐蚀了 仔细看看   有可能烧件了 上电时摸摸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可能是内存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主要看电阻有没有烂掉。

网友:
0。6是没过CPU还是内存哪里呢?

网友:
这种只能按时序来查,你这0.6的电流各大供电转换电压都出来了吗?别是短路的的电流啊

网友:
先用洗板水洗一下主板 看看有没有明显腐蚀的 把主板烤一下  然后再测各路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用洗板水清洗,上烤箱烘干,看有没有掉件腐蚀的,0.6裸板点可以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