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73.AM主板不跑U

楼主(2013-05-16):
傍晚客户抱了一台主机,主板华硕P5N73。AM    听客户说经常在用的过程中经常关机,不知道客户说的关机是不是我们说的掉电。不管了上诊断卡测试不跑U,然后在询问客户说,怎么没有显示了呢,客户回答说,现在已经是不显示了,看了看主板是单桥的,心想是不是桥的问题呢?不管下换电源试试,还是一样,拆机单板测试各个电压都有,之前在论谈听很多高手说W83627DHG-A意坏,手头没有这样一摸一样的,正好在料版上找了一个DHG-P的之前查过可以代换,代换上去CI,C3,07,心想郁闷难道真的北桥问题?能后跟客户说真的北桥问题,客户说能不能修好,我说桥的问题没有必要修,客户想了想反正用的很慢,早就想升级了,之后换了一块七彩虹G41三带的给他了,走了之后在拿起来研究一边,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啊,不管在加焊看看,不行做料板,加焊后跑马正常,

网友:
生意这好做,又赚到一块板,不过卖出去好像不放心

网友:
管他呢,只要赚到就可以了哦。

网友(2013-06-29):
为毛我加焊了还不行。。。。。。。QAQ

网友(2013-07-30):
这个板我用热风枪吹桥吹好了。原来是CPU不上电。

网友(2013-09-20):
我今天也修了一块一样的....内存不供电的..换了IC好了

网友:
我这悲催啊,焊也加了,IC也换锅,各电压不定期有,就是不跑耶。。。???

网友(2013-10-22):
  我的加了还是一样的  - -

网友(2013-12-03):
楼主挺会做生意的

网友:
是台式机吧

网友(2014-02-10):
没看明白 楼主是换IO好的呢还是加焊桥好的呢?

网友(2014-05-17):
W83627DHG-A是华硕专用的IO,不能用其它的代换,所以IO换后还是没好

网友:
这个桥就只能修一次的但是没有多久就有虚焊了就很难修好了

网友(2014-07-12):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电压都有 不跑码

网友(2015-04-28):
WO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主板不跑吗//、???

网友(2015-11-15):
恩,这种英伟达的桥是容易虚寒

网友(2017-02-16):
这样的客户就赚了

网友:
什么叫客户赚了呢?我们不是也维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