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遇一坑爹货啊!

楼主(2013-05-16):
        各位同行们,今天又遇一坑爹货。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一人拿着一台三星R428的笔记本来修,当时我不在店里,女朋友在,机器留下,回来后拔下电池,插上恒流源,待机0.1几,待机电流偏大,肯定是通病了,打电话给客户说主板有短路,拆机又报价280元,保修一个月。他答应了。三星R428的通病大家都知道的,硬盘纸下面的 一个小电容击穿了,拆掉从料板换上一个,待机OK,触发亮机,测试一段时间后,打电话让他有时间过来取机。今天此人来了,说开机速度慢,卡机,他说硬盘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在我这修之前他在别的地方检修过,我就出于好心帮他做了下硬盘坏道扫描,结果扫到10%出现了90多个坏道,他就开始找茬了,说这说那。说修没有修的彻底,还是有问题,我说我修只是修不开机,硬盘是外设硬件,机器点不亮硬盘不知道好坏,我修主板还给你保修硬盘啊!他说他花280就是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哎!坑爹啊!他说没有修好,还是有问题,蛋疼啊!怎么说都不通啊,只给50块钱,我说我给你复原吧!50块钱打发要饭的啊?不能坏了规矩,他又说了复原好,复原有什么问题就找你,摆明了是找麻烦啊!心里想想开门做生意,别人来吵架,找麻烦,自己也不好过,别人也看笑话,只好收了50块钱。蛋疼的很!
        各位以后千万不要做什么好人,修好当面开机让他们直接拿机就好。还有就是修之前都说好,只修亮机,亮机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就另外的算。干这行不好干啊!各位都要多长个心眼,什么话都说在前面。

网友:
估计楼主遇到高人了,摆明了不想付钱的。

网友:
这种人见得多了,很简单,调出监控,让他自己看。上次有个客户来把机子放店里说不亮机,检测AMD处理器坏掉,他来就想耍赖,我店里小伙计当时说,可以直接看我们的监控,一说他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是的。直接调监控。

网友:
跟客户沟通没做好  搞的自己被动了!

网友:
*脏话*,这种人直接弄死他全家

网友:
还有就是修之前都说好,只修亮机,亮机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就另外的算
  必须先说好!
维修不容易啊  修个不亮就收了50元

网友:
同志们不好干啊!

网友: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能预知的 所以尽量最开始修的时候不要把事情说死了

网友A:
这50我另原不收,老子马上给他说复原,我不挣你钱了,另外我还想用刀给他到处划划,维修不容易蚜

网友:
没办法  遇到高人了

网友B:
最好说清楚,不亮机的我都说帮你修亮,其他的问题再说,一般留下的我们都提醒他把电池和硬盘拿走,不行也要沟通好,打电话报价是时候一般不要说死,这货明显是来坑你的

网友C:
没见过钱啊你!要老子直接搞废让他走人!

网友:
我现在都先拆硬盘,叫客户自己保管好,屏叫客户做个记号,免得资料少了,硬盘坏了什么的麻烦。

网友D:
这种人。是我直接干他了。

网友E: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只能怪你自己,我这里都是明说的只针对故障现象维修,在接机单上都说明了让客户签字的。要不,别想把本子拿走。

网友F:
吃一堑,长一智吧,站客户的角度,尤其是对电脑缺乏了解的客户,他的概念修就是修到好。虽然从我们的角度看客户这样理解很变态,但这是现实。所以,跟客户沟通到位很重要,得让客户在维修前知道,我们的维修报价只包括了主板的维修,其他的外设是否有问题需要主板修好测试后才能判断。

网友:
晕,一般放在我这里修机器,硬盘都拆下来,叫他自己拿回去的,除非,硬盘要全部拆完后取下来

网友:
前期谈价时没谈好以致后期被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只能怪你自己,我这里都是明说的只针对故障现象维修,在接机单上都说明了让客户签字的 ...

其实好多维修从业人员即时手握真理,白纸黑字,因为忍让或者胆怯从而屈服于凶劣之徒,难道你在明处,要时刻提防报复行凶?

网友:
呵呵 生意越来越不好干了

网友:
280元也不低了,这么爽快答应,大家都要注意,多个心眼跟客户要说清楚,LZ提醒的很好,以后我们都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吃一堑,长一智吧,站客户的角度,尤其是对电脑缺乏了解的客户,他的概念修就是修到好。虽然从我们的角度看 ...

对于理智且通情达理的顾客可以这么说,但不知你碰到过没有,有些人,即使你这样跟他说好了,他也同意了,到最后修好主板又有别的外设故障时,他会说本来没坏的,是你想多赚他的钱,故意搞坏的.这时你怎么办.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个这样的客户防不胜防啊,做的太细致又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前期谈好啊,只负责亮机器,其他硬盘,声音,网卡之类的不负责。反正来的时候是不亮的。

网友:
LZ  悲催啊  要是我鸟都不鸟他   摆明的找茬吗

网友:
没办法的你都没跟顾客说好!

网友:
楼主吃一堑,长一智啊

网友:
这种事情是很麻烦,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风险都说清楚了,客人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这种人真的是奇葩!

网友:
这种人是对电脑不了解, 应该跟客户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50我另原不收,老子马上给他说复原,我不挣你钱了,另外我还想用刀给他到处划划,维修不容易蚜

他说复原好,他机器没有拆过,有什么问题,损坏就找我,明摆着耍无赖啊!我也不想找事,遇到这样的人只好自认倒霉,开门做生意的就是怕别人找事,找麻烦。只要他以后还敢来,我就一定找人收拾他,咱也不是好欺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吃一堑,长一智吧,站客户的角度,尤其是对电脑缺乏了解的客户,他的概念修就是修到好。虽然从我们的角度看 ...

是啊!你把潜在的风险都说了,人家还敢修啊!主板是修好了,万一屏,硬盘,内存,键盘有问题怎么办?人家就怕了,干脆就不修了,再说了,没有亮机前你怎么知道其他的外设都是好的?难道我们每次维修前还一一测试下外设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只能怪你自己,我这里都是明说的只针对故障现象维修,在接机单上都说明了让客户签字的 ...

当时不在店里啊!他直接把电脑放着的,打电话给他报价的,他就同意了的。之前他在别的地方检修过,人家说要800多修好的,估计他是知道硬盘有问题的。这鸟人诅咒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人。是我直接干他了。

淡定啊!打架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开门做生意的,你在明处他在暗处,日后为了这280块钱报复怎么办?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注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钱啊你!要老子直接搞废让他走人!

老大啊!打架有意思么?以后不想做生意了?要是他以后还敢来找事,那就干定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说清楚,不亮机的我都说帮你修亮,其他的问题再说,一般留下的我们都提醒他把电池和硬盘拿走,不行也要 ...

是啊!以后都要说明白了,第一次遇到这种人,蛋疼的很啊!

网友I:
兄弟你太善良了,碰到这种人你也不能讲道理了,反正他不开机要是我不弄报废他我就不混了,对这种人你要比他更凶。要么直接把他机器收起来,要么给钱,要么你叫他报警。

网友H:
是的啊!我真是平心气和的和他说了,他就认个死理,280包所有的,实在是说不通了,就和他吵起来。让你你敢整机保修一个月,万一他回去故意搞坏机器怎么办?故意来找事,吃亏的还是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兄弟你太善良了,碰到这种人你也不能讲道理了,反正他不开机要是我不弄报废他我就不混了,对这种人你要比他 ...

搞到最后谁都不好过啊,开门做生意的,就是怕别人来闹事,你怎么办?也烦啊!为了这280块钱不值,以后自己注意就好了,只要他以后还敢来,一定搞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啊!我真是平心气和的和他说了,他就认个死理,280包所有的,实在是说不通了,就和他吵起来。让你你敢 ...

那也是没办法  如果遇到客户 我会选择不修 了 你这次修好了 下次坏了说你没给他修好  这种客户的钱最好不要赚 赚不起的

网友I:
上次我碰到这种人,实在是不想给钱的,我直接把他电脑收起来,跟他说要么给钱要么滚蛋,你也可以报警。然后他就一大堆的说。我后来把音乐开起来,不鸟他,他想闹事我就说我这有视屏监控。几天后他又来了。乖乖掏钱。反正一句话他急我不急,我只管收钱我也不跟你吵,给钱取机。不给钱滚蛋,机器留下。要么还原给30块钱检测费。

网友:
前天给人修块硬盘,又出现坏道了,电源问题。跟他说不信,硬说我给他电源弄坏的。无奈

网友:
=。=     极品坑爹货........  要是i我就 直接   分几个区 吧有坏道的直接分到一个分区里 在隐藏......在设置另一个分区 做引导做启动..  就 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次我碰到这种人,实在是不想给钱的,我直接把他电脑收起来,跟他说要么给钱要么滚蛋,你也可以报警。然后 ...

我还没有监控呢!想装一个了。最后还原都不行了,他说他机器没有拆过的,有什么问题就来找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其实好多维修从业人员即时手握真理,白纸黑字,因为忍让或者胆怯从而屈服于凶劣之徒,难道你在明处,要时 ...

这社会: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神经病的

正如:有的要给他更多,少的连他那部分也要抢过来。

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

怕被报复,别出来混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当时不在店里啊!他直接把电脑放着的,打电话给他报价的,他就同意了的。之前他在别的地方检修过,人家说 ...

别的店是如何知道硬盘也坏的啊?

网友K:
它玛德,这分明是来收保护费,先来踩点的先头部队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社会: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神经病的

正如:有的要给他更多,少的连他那部 ...

哥们咱们做生意的是和气生财!你觉得为了那280块钱命都不要了,值?以后多长个心眼就好了,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别的店是如何知道硬盘也坏的啊?

他本子之前好的时候找人装系统了的,装好了放哪几天没有用就坏了,开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它玛德,这分明是来收保护费,先来踩点的先头部队

只要他还敢来,我就弄死他!

网友:
遇到这种人是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咱们做生意的是和气生财!你觉得为了那280块钱命都不要了,值?以后多长个心眼就好了,吃一堑长一智! ...

个人立场不同,而且,我们在电子城,如果出现类似问题,直接移交管理处处理。根本轮不到我们操这份心,如果遇到类似情况,我的钱肯定是一分都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咱们做生意的是和气生财!你觉得为了那280块钱命都不要了,值?以后多长个心眼就好了,吃一堑长一智! ...

相反,如果这事情你有了第一次,就绝对会有第二次,永远有找不出来的麻烦。说不定下次就是CPU,内存,屏的问题都来了,呵呵,你自己想想明白,看看我到底是赌气还是说出发点要有立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