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190MGW1 点屏白屏慢慢黑屏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3-05-16):
今天收到一台 现代19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白屏,以为屏线问题或屏供电问题...
拆开直接点屏 白屏 慢慢黑下来显示"无信号输入"还有点感觉像是分分辨率不佳的粗糙...
测了哈屏供电4.8V ....
请问高手,这屏该如何打理....是什么的位置出现了问题?

网友:
测试灯管有问题没得

网友:
情况说的有点矛盾啊,白屏慢慢黑下来?灯管点了么?无信号输入”如果正常观测到这个的话说明屏线是没问题的,这时候灯管也应该没问题啊。如果灯管不亮,借助外部光线观测到无信号输入”的话灯管或者高压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是屏坏了  故障是效应时间慢  。 重点查屏VGH 电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坏了 ,故障是图像效应时间慢。 拖影  。重点查VGH电压。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是屏坏, 故障响应时间慢且拖影。重点查VGH电压到侧边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电压一板多少正常

测出的VGH电压为24.6V

网友:
查VGA线输入到驱动板线路无件有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