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 反复重启

楼主(2013-05-16):
宏基4741g,供电都正常,上U开机0.56掉电,然后自动上电掉电反复。翘起PCH的bios,1.20A不动,电源好,cpu复位都正常。

网友:
可以考虑刷BIOS

网友:
你翘起南桥的BIOS后不掉电,说明硬启动部分没问题了,从CPU寻址,BIOS部分开始查 ,主要还是两桥的问题吧,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应该就BIOS问题。好像又修过一样问题的。

网友:
反复重启要么二级电压有短路,要么南桥在不停的复位,把网卡折掉看看。

网友:
那就先刷个BIOS看看嘛。

网友:
又换了个新桥故障依旧,打算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