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看看三星R440L片选的波形

楼主(2013-05-16):
(图片)

网友:
图纸也附上了!!这个机器我刚拿到的时候是片选完全没有。此机的EC内置时钟和复位,昨天换了EC之后片选有一下!!BIOS刷了原机的,两个论坛下载的,都是这样

网友:
EC是SMSC的MEC1300-NU。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下看看

网友A:
感觉电源灯正常亮起。。最起吗EC已经检测BIOS里面的待机部份的数据正常。。如果不开机或点不亮的话。是不是要发点不亮的波形?纯属个人观点

网友B:
  表示知道你们  你们在说什么  CPU 供电 时钟复位后 发出的片选吗 CS 还是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源灯正常亮起。。最起吗EC已经检测BIOS里面的待机部份的数据正常。。如果不开机或点不亮的话。是不是 ...

我发的就是待机一瞬间的BIOS片选波形!!开不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示知道你们  你们在说什么  CPU 供电 时钟复位后 发出的片选吗 CS 还是CE

是CS!!!!!

网友C:
这个三星的片选CS#只有上电瞬间有波形,触发跑马后又有一段波形,不持续的。
前几天弄一块R428的MEC1300这个EC没有32.768晶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星的片选CS#只有上电瞬间有波形,触发跑马后又有一段波形,不持续的。
前几天弄一块R428的MEC1300这 ...

哪请问我该注意哪些方面!!我现在不能触发!!RSMRST也没!!

网友:
开关的跳变能加到EC!!接下来我不知道能看哪,我不知道时序方面这个机型RSMRST是不是要触发之后才能出来

网友:
我修的是按开关后才出RSMRST#的,    按不触发的思路修,  南桥3/5V,按开关看PWRBTN#到南桥是否有跳变,如果有了说明EC工作OK了,不过程序出错或则EC坏引起待机其他脚位不正常也会有。
翘EC的RSMRST#脚看是否为高来判断故障。

如果南桥的3/5V都没出来先把3/5V修出来,

网友D:
这个EC带有程序的,换全新的应该不行,只能同款拆料版上的用

网友E:
可以看看南桥这边的RTC电路 条件是否满足。。。。BATTLOW信号   。我就是个菜了   讲错了还请师兄海涵  我22期远程哈哈

   师兄的示波器用的好啊。。。。可惜远程没有这些啊。。

网友F:
BIOS 片选 的这个波形, BIOS 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C带有程序的,换全新的应该不行,只能同款拆料版上的用

哪完了!!喜哥敢这么说,说这个EC自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C带有程序的,换全新的应该不行,只能同款拆料版上的用

哪完了,也有人这么说,这个EC自带程序!!某个笔记本维修界知名老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 片选 的这个波形, BIOS 应该是对的吧

不是的,就晃装BIOS这个波形都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南桥这边的RTC电路 条件是否满足。。。。BATTLOW信号   。我就是个菜了   讲错了还请师兄海涵  我2 ...

都有个过程了!!这个其实跟南桥待机没关系的,不过我也测了!!南桥的晶振起振了

网友H:
是不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SMSC的ec是自代程序的多看EC的GPIO脚就知道啊

网友I:
看到了熟悉的泰克了,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到了熟悉的泰克了,羡慕啊

我这个是便宜货

网友J:
看了看  我也不晓得 哈哈 新手  但是我会关注得  楼主 加油啊  我也跟着学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CPU座虚焊了,

这个,还跟CPU扯不上关系!!是待机都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了看  我也不晓得 哈哈 新手  但是我会关注得  楼主 加油啊  我也跟着学习哈

谢谢帮顶哈!!!嘿嘿

网友K:
RSMRST没有,你往回追溯一下。工作条件 3V供电 晶振 复位。LID。也注意一下南桥的条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K:
RSMRST没有,你往回追溯一下。工作条件 3V供电 晶振 复位。LID。也注意一下南桥的条件

3 5V都有!!EC无晶振也无复位脚,南桥晶振起振的.LID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3 5V都有!!EC无晶振也无复位脚,南桥晶振起振的.LID低电平

LID#应该为高电平3.3V啊。。。低电平有效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3 5V都有!!EC无晶振也无复位脚,南桥晶振起振的.LID低电平

我说的是3V给EC的供电。EC一般自身都有一个电阻上拉复位电压的。LID低的话,EC工作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星的片选CS#只有上电瞬间有波形,触发跑马后又有一段波形,不持续的。
前几天弄一块R428的MEC1300这 ...

32.768 晶振 不会集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C带有程序的,换全新的应该不行,只能同款拆料版上的用

CE 自带程序的 不能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有个过程了!!这个其实跟南桥待机没关系的,不过我也测了!!南桥的晶振起振了

南桥的条件应该满足了吧~

网友:
本机换板了,换板之后实践证明,BIOS片选脚待机是无波的,而且触发之后也只有一两下,后来就没有了!!这主板应该不是EC的原因,被我冤死的!!我拿到手看BIOS挂EC下面,待机无波就直接换了EC!!教训呀

网友:
三星上ME1300的EC,我换过,直接买来都可以用,不用管程序。你那个片选是闪波,这种情况下都是BIOS资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