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5-16):
华硕K42JC开机不显示,光板电流1.3.貌似是不过内存,反正用波波没测到内存波形,BIOS有波形的,显卡,PCH都焊过,能亮,但是不稳定,时亮时不亮的,CPU换过,亮的时候电流应该在1.5左右吧,没思路,难道要换桥吗?请问下HM55是怎么寻址的呢?

网友A:
上次也遇到一个华硕的  时亮时不亮   把北桥值株还是那样    都准备换桥了  最后有加焊一下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pch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  因为我是新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遇到一个华硕的  时亮时不亮   把北桥值株还是那样    都准备换桥了  最后有加焊一下好了

唉……换个试试了。要被搞疯掉了

网友(2014-11-16):
这可能是k42的一个通病,你查一下啊,用风枪吹一下cpu供电的场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