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台式机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3-05-16):
方正飞越V580机子,本来好的,突然有一次开机出现无滴答声,电源灯,处理器指示灯常亮,无信号内存没问题,电源没问题,请教怎么回事,我没有主板诊断卡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啊  要是我的话换内存在查供电 我是新手

网友:
换换吧其他配件试试吧

网友:
会不会是cpu坏了
啊?

网友A:
不过内存   北桥问题  可能行较大

网友:
有没有洗槽子啊,洗洗才健康嘛。、

网友:
放下电,有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网友:
COMS 电池有电吗  放下电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   北桥问题  可能行较大

此板是ECS的,只有一个桥

网友:
精英  单桥 直接干桥   只要电压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电 的,放电后问题依旧,

压桥 可以跑过去吗??  单桥的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桥 可以跑过去吗??  单桥的桥可能性比较大

有时候开机能进入系统,但在刚进入正常使用界面时掉电,关机了,这样桥应该没问题

网友C:
问题解决,原来是电解电容鼓包,已更换,可以用了,但是刚换好6颗电容,用了一会,又鼓包了一个,是不是要换容量大点的电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原来是电解电容鼓包,已更换,可以用了,但是刚换好6颗电容,用了一会,又鼓包了一个,是不是要换 ...

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装反了?

没有,我估计是原本容量就不足,现在我换了一颗大点的了,2200uf的

网友E:
先插内存金手指  然后显卡金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插内存金手指  然后显卡金手指

问题解决了,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鼓包了吗

内存的鼓包,另外cpu的鼓包了4个    显卡插槽处鼓包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