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00WD1液晶屏屏故障

楼主(2013-05-16):
LG屏,已用点屏工具测试屏有问题,现象是刚开机有垂直、和水平的竖线,逐渐竖线变得模糊,直至整个屏黑屏。背光一直都有。测屏电路5V转3.3正常。有几个实测的升压参数,电路板上只有点位名称,没有数值,请高手指点是屏电路的哪部分故障:
VGH:17.95V
VGH_EQ:12.22V
GVDD_E:从-1.35V到11.7V到17.1V循环跳
GVDD_O:16.8V和17.25循环跳
VGL_LS:-1.3V
VGL_GIP:-1.19V和-1.38循环跳

网友:
还有两个点位:
VSTR:4.93V
VCOMC:4.93V

网友:
VGL电压偏低很多  呵呵  好好查查电路  估计有短  路    正常VGL电压应该在-10v左右

网友:
上图,VGL部分的升压二极管出来还有-10.5V,但是到了负载这端就只有-1.30V了,R1和R2都是两个85A的贴片电阻,断电测量ab两端电阻374欧姆,拆下C2测没有漏电,为何到了升压芯片SM4005电压就低了,断电测B点对地阻值5k,这种情况是不是SM4005坏了?85A的贴片电阻阻值是多大?只查到了3位、4位贴片电阻读数法,这个85A不知是多大了。第一次传图,原图质量很好,没想到网站传上来看都看不清楚了,带上附件里。

网友:
可以用断开负载的方法,  缩小问题所在范围  。顺藤摸瓜  哈哈

网友:
最好上个图看看

网友:
有图了啊。先要确定这个85A电阻多大,如果是85欧姆那么就是这两个电阻的问题了。断开SM4005非常麻烦,QNF的封装不好焊,又很容易把排线烤出问题。

网友:
把电容C2直接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