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装系统解压卡死!!!

楼主(2013-05-16):
     前些天,上门去修电脑。客户的机子症状是卡死在windowsXP滚动条,我的第一反映是系统问题,说装系统。接下来问题出现了,go系统,装了四五遍,每次都是卡死在解压那里。接下来跟客户说,你的硬件方面有问题。我想,新主板啊,应该不会有问题啊。于是,询问客户,之前电脑有什么病症,问了问。客户说,自己拆过cpu。心里有谱了,赶紧拆下英特尔的cpu,发现座子槽里面有根刷子毛,自己把它取出来后,都还原。接着装系统,一切OK。问题解决!!!!

网友:
呵呵  不会把  那客户部会拆了cpu的风扇把  呵呵  要是我的话直接装系统解压的时候不装驱动呢 呵呵  学习了

网友A:
遇到过神州、ACER笔记本GO系统安装时死机的,CPU接触不好也会有。不知在处理之前能不能进PE?

网友:
昨天遇到一杂牌上网本卡XP徽标进度条的,检测发现硬盘坏掉了,换新盘做系统OK了。很多年前遇到一个本子因为读卡器损坏卡XP徽标进度条的,此后得出经验,卡进度条的大多不是软件问题,而是硬件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dell的品牌机,自己装ghost不行~~~非要自己拿光盘按部安装,或者回复以前很老的一个镜像~~~~bs  dell~~~~

网友B:
并不一定是DELL的问题,与GHOST系统中的驱动有很大关系。兼容机中,ASUS的LJ主板也经常出这个问题,GHOST系统一次性装上驱动,重启就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不一定是DELL的问题,与GHOST系统中的驱动有很大关系。兼容机中,ASUS的LJ主板也经常出这个问题,GHOST ...

恩~~~受教了~~~~下次ghost纯净版的~~再装驱动就ok了吧~~~!!呵呵~~~多谢多谢~~~!

网友:
cpu接触不好居然还能装一半,我还以为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神州、ACER笔记本GO系统安装时死机的,CPU接触不好也会有。不知在处理之前能不能进PE?

可以进PE,就是解压时卡死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哈哈,一根毛引起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