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认盘

楼主(2013-05-16):
    之前淘汰下来的160G串口硬盘,一直放着,闲来无事,研究一下,给硬盘接上数据线,通电,开机,提示硬盘启动失败,进BIOS也没有看到硬盘。触摸硬盘,没有震动感。
   拧掉硬盘线路板的螺丝,拆下线路板,如下图:
电机驱动芯片已经阵亡,还有一个六脚的管子陪葬,已经看不请型号了。有修硬盘的高手,帮看看这板子还能修吗?电机四脚打值都只有几欧姆。

网友A:
这个你电路板是可以换的  你可以换个试试 。找个坏硬盘的

网友:
不如花10元买一报废品换版,当然同时更换程序芯片。

网友:
只要码片完好就有的修。

网友B:
板子是大致一样的就可以吗?没修过硬盘,所以弱弱地问一句:哪一个是程序芯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电路板是可以换的  你可以换个试试 。找个坏硬盘的

兄弟,怎样判断硬盘电机好坏啊?四个引脚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大致一样的就可以吗?没修过硬盘,所以弱弱地问一句:哪一个是程序芯片啊?

硬盘线路板上有个8脚的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线路板上有个8脚的小芯片

谢谢,明天找一个电路板研究研究。

网友:
外观一样并不能代换,主板上有标有板号及版本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怎样判断硬盘电机好坏啊?四个引脚的,谢谢

电机的好坏是不能直接测量判断的,因为电机除了线圈外还有机械部件。而且一般电机阻值很小,即便测量线圈也不准确,想证实电机好坏可以随便找个坏硬盘电路板,(前提是电机转的)装上通电测试。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搞头了,一个WD160G的电路板,淘宝上好像卖30元左右.还不算运费.关键是你换上去后不一定能用.我有个ST80G串口就是这样的.买了一模一样的电路板,换上了旧板上的BIOS,一样没用.能通电但不识别,板号一模一样.

网友:
芯片坏了,可以同型号更换

网友:
BIOS芯片一样也不一定行,要对板号,弱弱的问一下,楼主你那板上那坨不会是,,,, 有点恶心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型号的黑盘,换了电路板换了BIOS认到容量,变成灰色的读不到里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