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短路

楼主(2013-05-16):
笔记本,宏基。版号DAOZR1PB6D1 rev:D3.3V短路,直接测的3.3V电感,为0欧姆,公共点没有短路。用烧机法,发现EC特别烫,下面就不知道怎么搞了。请朋友们指教下思路。

网友:
明显换EC噻

网友:
还有想请教的问题就是,短路后芯片发烫的故障原因,以及检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A:
今天问师傅说,是不是确定EC坏了,师傅说不保证。我就怀疑了,用烧机法烧出了芯片发烫,是不是就可以确定芯片坏了。还有一个板子,也是芯片发烫,比这个还厉害,是时钟芯片,把我手烫起一个泡来,我换了这个芯片后,还是不行。就没思路了。

网友:
拆下EC ,打阻抗,还是为0,继续烧。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问师傅说,是不是确定EC坏了,师傅说不保证。我就怀疑了,用烧机法烧出了芯片发烫,是不是就可以确定芯 ...

你说的这个时钟芯片很烫换掉不行的这个,你先检查一下CPU的供电IC有没有问题,有一次是华硕的主板从管理芯片被谁取了,可是很小我没检查出来然后就用烧机法,去摸时钟芯片哇塞,直接人都跳起来了,直接起泡,你检查一下U的供电I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时钟芯片很烫换掉不行的这个,你先检查一下CPU的供电IC有没有问题,有一次是华硕的主板从管理芯 ...

检测U的供电IC有没有问题,要检测的地方。我知道的是供电,开启信号。还有基准电压,以及输出电压。请教您,是不是就检测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U的供电IC有没有问题,要检测的地方。我知道的是供电,开启信号。还有基准电压,以及输出电压。请教您 ...

是的,就是这些,看看有没有短路短路了就会烧东西了

网友:
EC取掉看短不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是不是参与开机触发的一个芯片呢

EC就是开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