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惊雷,acer tm4650又悲剧了。

楼主(2013-05-16):
昨天下雨,突然一道电闪雷鸣,修好用了一个多月的笔记本一黑就再也开不起了,拆开打各电感对地阻值,3V,5V,北桥核心1.05v,阻值都只有5Ω,断开公共点和后级连接,查出这三个电压的150UF电容全部击穿短路了,手上没有这种电容,用普通电解电容暂时换上,3V5V正常了,1.5V也正常,但不触发1.05V就有4.5V~10v波动明显不对,换PQ34高低端管还是一样,PU8的MAX8743没有基准电压,判断MAX8743也坏了,1.05V后级仍然短路,检测1.05V后面的大电容,没有再击穿的,应该是其他的小电容还有短路,想用烧机大法,没试过,请问怎样操作?把MAX8743的公共点断开,接上3V5v,BIOS有波形,还不知道其他部分有没有问题,这个闪电的破坏太大了。

网友:
雷声一响   黄金万两  嘎 嘎 嘎

网友:
请问是不是用可调电源把电压调到1.5V,电流限制在1A左右,接到1.05V的断点处,再摸哪只电阻电容发热?有自制的0~25V,0~10A的开关可调电源。

网友A:
1.05V  1A 貌似就不太好烧了,电压、电流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  1A 貌似就不太好烧了,电压、电流太低

电流电压是可以调的,这个电压本来是1.05V供北桥的,我不知道需要用多大电流电压,怕烧坏北桥,没试过。

网友:
换上新买的MAX8743和电容,3V5V12v电压正常,1.05v要受到VR_ON来开启,待机时没有此电压,但是现在触发不了,开机电路的电压正常,按开机键,ON/OFF有1.5V-0-1.5V跳变,51ON#有16V-0-16V跳变,无EC_ON电压,看了关于仁宝上电的详细解释,没有EC_ON,就不能在触发后维持51ON#处于低电平,就不能开机。EC芯片为KB910Q B4,第2脚,有跳变,39脚EC_ON无电压,168脚EC到南桥PBTN_OUT#一直是3.3V不跳变,南桥到EC的信号,30脚PM_SLP_S3#和44脚PM_SLP_S5#都是3.3V,示波器测晶振,EC和南桥的32.768KHZ,波形正常,请问是不是EC坏了?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第2脚为ON/OFF开机信号。

网友:
挑起39脚EC_ON,按键触发,EC_ON无电压,板上焊盘有3.3V,51ON#能拉低到0V,板上焊盘与39脚一碰,3.3V就没了,51ON#又回到高电平,测量39脚对地阻值有70K,看来这个EC还真可能坏了,只有再订购一片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