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打黑胶了怎么去做。。。是多裹隔热纸吗 几层

楼主(2013-05-16):
IBM E40 的显卡 想做  但是有黑胶  郁闷啊

网友:
2层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要取得话多粘几层,加焊的话就不用那么多了,不过温度要低点

网友:
取下芯片重新植株,要用三温区。

网友:
三温好像是芯片的底部也有一个风嘴吹吧,不过我也没见过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