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i3380m hm55独显 改 集显已成功

楼主(2013-05-16):
改了半天,已改成功,有空再上图和文

显卡的核心在CPU内,把原独显的GPU供电跑给CPU

网友:
求图求真相。偶想把dell1400改了。真心学习下

网友:
求具体操作过程,快上图啊楼主。

网友:
cpu集显核心供电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原独显的供电飞线过来

R559要去掉,这是独显工作时接地的.

HM55北桥LVDS供电:r213   l28加上,  r214  r528去掉

LVDS信号: r84 r85 r86 r125 r126 r127 r128 r150 r390 r391去掉
                 r382 r383 r384 r385 r386 r387 r388 r389 r393 r394加上

DIS@的去掉,UMA@的加上

网友:
R458 r498加上

这个未用料,加上..........

看看还有什么是UMA@的全加上

最后刷个G560的集显BIOS就OK了

网友:
只能说,你太牛逼了

网友:
  这么多图纸信号, 看得晕头转向的

网友:
楼主这样改了显存还有用吗?

网友:
我无语了! 你已经是最高境界了!

网友:
*脏话*。那么强大

网友:
你真猛,这也能改,佩服!

网友A:
G470 可不可以改

网友:
看一下就晕头转向,更别说操作了,真服了。

网友:
绝对是牛人,我以前修过几台外接有显示内接无显的,想改成集显的都不知怎样改。

网友:
又一个高手出现了。以后独显掉点厉害的i3机器就用你的方法了。

网友:
楼主牛人,但不知道温不稳定。

网友:
的确很靠谱,不过这机器显卡不容易挂啊。

网友:
楼主详细的说说呗
以后遇到显卡不能用的直接改成集显

网友(2015-04-22):
好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我无语了! 你已经是最高境界了

网友:
新人默默路过

网友:
独显摘掉 飞根线 再刷个BIO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70 可不可以改
你那个是在主板有集显供电的时候才可以

网友:
楼主这是发明的还是抄别人的

网友:
牛人 好经验 以后可以用的到了

网友(2015-05-31):
我今天改了一个 机器是亮了 没刷BIOS 但是显卡驱动不了啊 是啥原因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以后遇到了有有票子赚了

网友:
为啥那么改?
独显坏了,然后把独显板子改成集显板子,集显原来不是就有供电吗?为啥还要拉独显的供电
希望楼主分享

网友:
佩服 我只是好奇 这种方法 是怎么想到的 呢 什么原理 呢

网友:
楼主都走火入魔了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一般独显和集显不是核心电压是不同的电压值,而这个为啥可以独显代替集显的呢

网友:
不求你过程,只想知你为何这样做,理据在哪?DFX变成GFX??

网友:
楼主顺便把BIOS传上来啊,我刷了其他的BIOS都不跑码的

网友:
大神啊!这么简单就改好了,有机会可以试一下,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只能说厉害,有机会碰到也这样搞看!

网友:
怎么知道本机的CPU带不带集显输出

网友(2015-06-30):
要换的东西太多了,本贴不细,新手莫试
我看这贴改惨了

网友:
把步奏说下呗

网友:
这得多长时间才能焊完呀 晕了

网友:
能详细一点更好

网友:
这个好,回头动手试试

网友:
楼主接了几条线 除去供电之外呢

网友:
这个楼主 能不能直接图片拍出来方便大家看 啊 这样找 好累啊

网友:
显卡供电比集显的供电高吧

网友:
太厉害了 快说下怎么改的

网友:
我以前改就花屏

网友:
你得机器修好后,能充电吗

网友:
我改集显后正常使用——就是电池没法充电可以放电

网友:
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点位和BIOS再传一下就更好了,原板小电阻没标,麻烦楼主了。

网友:
不错,真好,楼主很强大,希望论坛专门开一贴收集,独显改集显的过程 ,和 型号

网友:
下次遇到独显不能工作的机器我也来改集显试试看

网友:
你的改法 进系统一定有问题吧?

网友:
历害啊  神级工程师!!!

网友:
  这技术 我服了 不好该啊 好复杂的

网友:
这个过程被欺骗到一个集成的VGA CPU。工作是否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辛苦了,一定要收藏!!!

网友:
我也学楼主改了一个,能显,就是进系统会卡住,不知道是不是没改好

网友:
牛人啊,佩服佩服。

网友:
很不错的,值得借鉴

网友:
LZ能不能说说独也集的原理啊

网友:
独改集的原理

网友:
绝对的高手

网友(2015-07-31):
  遇到进系统打显卡驱动  死机 花屏的情况把集成显卡供电接到1.05V供电上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