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重启,不能关机,亮LOGO延时通病

楼主(2013-05-16):
本人修到过几台联想B460机器,一直都没搞彻底,怀疑是通病。第一台,刚接手时,客户说电脑反应很慢,有时进不了系统。检测发现,用电流表时正常,用电池时亮LOGO延时,拆开机器发现待机芯片主芯片处的滤波电容有掉线。本人清洗,换电容,接好线后,测试结果一样。后来嘛,客户说搞能用就行了,不管电池。所以就重新安装系统,结果一发热,问题就突出来了。机器不停的重启,亮机后就重启,有时能进到XP进度条位置就卡住了,还会出现如果能进系统,你关机时风扇还在转,电流显示1.35A。本人排除系统,南桥,显卡,BIOS,IO等,白费了功夫。第二台,现象好一点,亮机就重启的次数少一点,但是还是有的,而且也是一样不进系统,或者死机。拆开后也是发现待机芯片TPS51123主供电电容有氧化现象。只是有点变化的是,我把南桥HM55换了以后,在做完BGA时,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后来就回到原故障。当然这一台BIOS,IO,显卡是被别人做过的啦,二修机,我测量所有电感对地值都正常,各大电感电压正常。第二台又是没搞好。到了第三台,如果是第一次开机,或者说是冷机时间长然后再开机的话,会先听到联想开机声音,接着屏幕白屏,然后再有显示LOGO,问题呢跟前两台差不多。我也肯定声卡,网卡,读卡器IC都没问题。。。。。三台机器如果把光驱,硬盘拆开的话,亮机的时间都比较长,不会很快就重启,难道是哪里的电压出了问题。同事说S3信号,我量了一下,正常。小弟觉得是一个通病。希望大家给点意见,以后碰到了,可以修一修。在此感谢。

网友:
bios版本问题吧,有些版本开机很慢,有些不能开机,我遇到过,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刷对了就好

网友:
果断刷BIOS啊

网友:
bios试过好多回了。每次都不行。不知道是哪个电压不对,还是信号不对

网友:
先刷bios   要是不行 换cpu供电的上管     这是B460的通病

网友:
ec bios 刷的试试

网友:
就是BIOS的问提遇到过。。两个BIOS都要刷。要刷相同的板本。。

网友:
cpu 供电的问题

网友:
EC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B460通病 CPU供电上官小铁盒子似的 我修过一两个掉电的都是

网友:
bios问题,是通病

网友:
刷个BIOS吗。

网友:
这机子我碰到过一次,CPU供电,显卡供电,都搞了还是没搞好。最后也是在迅维上面看要刷EC BIOS,刷了一个机都不亮了。期待修复过此机的大侠给个肯定的答案

网友:
搞SB的BIOS啊!

网友:
这机子先果断刷两个BIOS,不行再搞铁壳的MOS。

网友:
BIOS坏的不少,很多不开机的好像也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A:
遇到过第一次开机进系统第二层开机卡在win7进系统的图标那 不进系统最后刷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第一次开机进系统第二层开机卡在win7进系统的图标那 不进系统最后刷BIOS解决。

我今是B460蓝屏??

网友:
这机器毛病有点多!cpu供电  bois    bois引起的故障千奇百怪的什么cpu高温、不能完全关机、点不亮.......   古段刷BOIS吧!

网友:
B460不是bios 是死穴吗

网友:
换CPU上管,修过不下5台了。。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我这里也有三台B460的机子I5处理器,一台G460的机子I3处理器,开机白屏,外接正常,显卡换过,bios刷过,cpu供电上下管换过,CPU换过。不知道这么搞了,哪位大侠有办法,请无私贡献一下经验,谢谢了,基地的老师也给个指导意见。

网友:
这机器给人搞的都迷茫了

网友:
EC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2014-07-21):
换掉铁壳子管

网友:
这机子有做过几台!

网友:
不过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
昨天修个b460 适配器开机到欢迎界面重启好几次 电池没事正常使用 最后换的cpu供电62882 换完是试一下午没事 参考下 CPU供电上管加焊的

网友:
BIOS 刷太多也烦 这机器 我BIOS 版本多 上车我刷了 5 6个才刷多

网友:
遇到过档logo 的,换铁壳好了

网友:
这太简单了,告诉你秒杀它的方法,把待机芯片13脚的电阻清理干净

网友:
加油 加油 明天会更好

网友(2014-08-20):
这B460修好就修好了,不然就报废了,问题太多了

网友:
EC BIOS 是通病这个机器

网友:
这机器综合就这几个问题 CPU供电 62882 EC BIOS HM55短路 51123烧个洞 系统供电IC全坏

网友:
换cpu供电的上管 看看,我修好了几台这种机器都是这种问题,我把CPU上下管都换了就好了,那些上管是和普通那些是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同时刷BIOS机可以了的

网友:
249k电阻的事。。。

网友:
CPU供电上下管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