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16):
联想的
笔记本
自带WIN8改WIN7要怎么调 U盘起来不了
win7

网友:
其实很简单,PE进去后你用DiskGenius可以看到秘密。U盘不能启动是BIOS没设置好。百度下就知道该设置哪了

网友:
是你BIOS没设置好,百度下就知道要修改哪2个地方了。PE进去后还要改硬盘的引导模式,那样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bios里boot mode选项设置为legacy support 。boot priority设置为legacy first。f10保存,然后再分区表里把硬盘gpt格式改为mbr就行了。

网友:
华仔1105正解,如果是用ghost镜像安装就要改硬盘分区表格式,如果是用原版盘装可以不用改,第一次我也花了一下午时间,最后还是装了个Win8的。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最好弄了,插U盘启动,开机F12,选择HDD,后面的不用说了吧

网友:
用PE安装GHOST版本最简单了

网友:
不过我还是喜欢U盘启动安装原版的,干净,稳定。就是安装过程慢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