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r621y笔记本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3-05-17):
今接一方正r621y笔记本开机检测不到硬盘,换新硬盘试机,有时多重启几次bios中能检测硬盘,光驱能检测到,用光盘引导进dos下的diskgen分区工具,找不到硬盘,再重启bios中也检测不到硬盘,关机后再开还能再检测硬盘,硬盘是新的,在台式机上分区测试没有问题,笔记本的sata接口也加焊过,供电5V的有4.95V,3.3V有3.3V.sata的四条信号线的藕合电容近南桥一边的对地阻值,一对为142,一对为370。这样是不是就一定是南桥坏了呢,但光驱和usb都能用  bios也重新刷过了。愁死了,希望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不接硬盘和光驱,也无法从U盘启动,从光驱启动进pe可以对U盘的数据进行操作。各位高手帮帮忙,急用啊。

网友:
供电数据线时钟正常那就重做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