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电阻代换问题

楼主(2013-05-17):
我这有块显示器电源板有个贴片电阻通电可以看到已经烧了,上面的数字看不到板上显示是R812。请问可以用哪些代换?

网友:
这个电阻的阻值要看电路图的标示,或是同一样的电阻作比对,至于R812是这个电阻在电路板上的编号,也是与该板的电路图的编号是一致的。

网友:
晕   你好歹发个图啊,光凭一个编号谁也不知道阻值多大,你可以发个图,或许大家凭经验可以告诉你大概的阻值

网友:
你看看初级这边的芯片是7552   还是7575    你的电阻在哪个方向

网友:
这都能知道、 那真神 了呀~

网友:
我也有个显示器。雷击的。电源部分有一排电阻全烧了,看不清阻值。我想问下,你后来是怎么处理看不清阻值的贴片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