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显示器一半亮一半暗 1/3分界明显 (屏坏)

楼主(2013-05-17):
显示器上一半亮下一半暗 1/3 分界明显 求解
回复出厂设置也这样

找到地方了 是屏坏了 换了新驱动板 电源板也这样。但具体怎么修还是不会

网友:
好像是屏坏

网友:
有些板支持分屏显示 建议先到菜单调试下 或恢复工厂模式。

网友:
同意ls的说法,我之前有一个aoc if23的屏幕,在正中间就有这样的分界,回复出厂就好了。

网友:
重新点屏吧  如果还这样、 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找张旧屏带下,很可能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上图片看下

网友:
找到地方了 是屏坏了 换了新驱动板 电源板也这样。但具体怎么修还是不会

网友:
楼主所说的问题是上三分之一反白或不显还是下三分之一反白或不显,如果是的话就是液晶屏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