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线的接法

楼主(2013-05-17):
VGA线接法
VGA 15 针母插座 VGA 15 针公插头
VGA 是 Video Graphics Adapter(Array) 的缩写,信号类型为模拟类型。
常用模拟计算机信号接口:VGA接口和RGB接口
VGA接口引脚定义
管脚定义
1 红基色 red
2 绿基色 green
3 蓝基色 blue
4 地址码 ID Bit
5 自测试 ( 各家定义不同 )
6 红地
7 绿地
8 蓝地
9 保留 ( 各家定义不同 )
10 数字地
11 地址码
12 地址码
13 行同步
14 场同步
15 地址码 ( 各家定义不同 )
计算机D15 VGA插头的焊接方法
选择 3+4 计算机视频线的传统焊法为:(注意 D15 接头一定选用金属外壳)
3+4 线 D15 插头
红线的芯线脚 1
红线的屏蔽线脚 6
绿线的芯线脚 2
绿线的屏蔽线脚 7
蓝线的芯线脚 3
蓝线的屏蔽线脚 8
黑线脚 10
棕线脚 11
黄线脚 13
白线脚 14
外层屏蔽 D15 端壳压接
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一种非常简单适用的焊接方法:就是在 D15 两端的 5~10 脚焊接在一起做公共地,红、绿、蓝的屏蔽线绞在一起接到公共地上; 1 、 2 、 3 脚接红、绿、蓝的芯线; 13 接黄线; 14 接白线;外层屏蔽压接到 D15插头端壳,褐线和黑线不用接,但是要剪齐,以防和其他线串接。

网友A:
vga线是不是只有用到 红绿蓝 地线 还有一个是13 还是14脚  就可用的是? 我以前接过时间久啦 都忘记啦

网友:
那12与15怎么搞,我在板子上测这2脚还是有电路的啊

网友:
12/15脚通常用来做显示器品牌、分辨率识别用的吧?可以接,也可以不接。不过貌似不接,有些显示器调不到最佳分辨率哦。

网友:
说的很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线是不是只有用到 红绿蓝 地线 还有一个是13 还是14脚  就可用的是? 我以前接过时间久啦 都忘记啦

回头自己试试看好使

网友(2013-10-24):
好久的事了  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