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m24e14电源维修一例 l6599d+l6562

楼主(2013-05-17):
此电源有5v,12v,24v
显示器故障现象:有指示灯屏无显示。不太精通的同行拆开看到电源有几个电容鼓包,费劲八叉把散热器拆下来把电容换好,开机还是老样子,随把电源拿来修,测试后无24v12v,5v正常,分析l6599d坏,换上后故障依旧,随排查光耦,431,lm324等都正常,查阅其它资料讲,l6599d的工作条件得pfc输出400v才能正常,测试只有370v,随更换l6562等,还是没起色,客户着急用机器,便把电源还给同行。过了几个月,问此坏电源还在不在,说在,给客户换个新的,我把坏电源要过来准备修好自用,因l6599d,l6562都换过,开始排查其它元件,电源场管测试都是好的,怕不保险,拆下来换上新的测试证明原场管就是好的,看到12v双整流管的封装为金属封装,测试后,发现整流管负极和散热金属是一体,因现在同行拿回去后有自己鼓捣过,把12v,5v的固定螺丝都卸掉了,分析可能最早是同行不太懂把螺丝直接拧到散热片上给短路了,当时排查没注意。因已查遍l6599d工作条件未发现造成l6599d不工作的原因,分析就是l6599d损坏,找个绝缘垫片和绝缘罗圈把12v管子和散热片拧好,又购买全新l6599d换上,在12v接个风扇,接通开电源条件,插电源,风扇转动,证明12v,24v已经出来,用表测试12v,24v均比标称低0.2v也是正常,至此修复此电源,现把它用在自己的长城v247显示器上(我的此电源烧过一个稳压管,不知道型号,随便换一个稳压管换上后,有点小问题)此电源网上几乎没有维修案例,写出来供参考,为昨天刚修好。这个电源有两种样子我修复的样子如图片

网友:
这版料用得比较多 稳定啊

网友:
这电源不好修啊,,,以前修过一个,,么修好,,

网友:
电源有图纸跟好

网友(2016-08-29):
修东西 还是要仔细不然 容易忽略一些问题

网友(2017-09-24):
学习了,修电源板主要是有些芯片没有,等发配析来,就不如换板了

网友:
此电源有5v,12v,24v
随把电源拿来修,测试后无24v12v,5v正常,分析l6599d坏,换上后故障依旧
分析就是l6599d损坏    又购买全新l6599d换上,

前后矛盾,一片混乱:
前面说:此电源有5v,12v,24v 后面又说 测试后无24v12v,5v正常

前面说L6559换后故障依旧,后面又分析就是L6559坏,换上就好了?

真不知道怎么理解,说这么一大堆,还没弄清楚到底什么故障、怎么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