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us3主板有时找不到显卡

楼主(2013-05-17):
接客户一台式机,测试发现找不到显卡,POST卡跑25不动蜂鸣器连响2声,主板型号是技嘉GA-MA770-US3,显卡是ASUS9600,把显卡拔下来再插上有时能点亮主板进系统正常但重启后又POST卡跑25不动蜂鸣器连响2声,把显卡换到其它机器上测试正常,怀疑主板不好,烤过北桥不良依旧还是正常点开关能亮重启后就找不到显卡(此板就是POST卡跑25显示),接下来把技嘉官网上GA-MA770-US3所有版本的BIOS都刷了一遍还是不解决问题,到现在没招了,PCI-E插槽看了针也没有不好,电容也没少,况且主要是开机正常进系统玩都没问题,就是重启后找不到显卡,把电源拔下来过一会儿再开又能点亮了,这有点想不通啊?我想是不是时钟芯片9LPRS477CRL)有问题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请大家来帮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这种不认显卡的基本就是桥的事,或者是桥到显卡线路有接触不好,还有就是显卡供电细心查一下(电容,管子该换的就换,像这种故障基本就是换换试试把)

网友:
插槽有没有多刷刷

网友:
有没有排除别的配件

网友:
大家觉的时钟坏有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