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无线网卡报错

楼主(2013-05-17):
一台hpv3000北桥坏了直接换板现在开机无线网卡报错进不了系统,拔掉无线网卡可以进系统求思路。

网友:
原来的无线根新板子不匹配啊,可以把BIOS换过去试试,或者找一堆无线一个个试,找个不报错的装上去

网友:
刷下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