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65 怪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3-05-17):
联想U165本.进系统机器不用不会蓝屏.只要一上网(4 5分钟)就蓝屏重启了.看不到蓝屏代码 系统重装过.内存换过 用有线 无线都有同样故障 急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你先 在系统里调一下 蓝屏时不让他自动重启  然后看一下蓝屏时的码

网友: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这一项点-设置)--系统失败(这一项把自动从新启动-点没)--确定

网友:
测试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温度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