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2D吹芯片

楼主(2013-05-17):
才买咯一台安泰信852D吹芯片。温度开到350都感觉很吃力,不知道是温度开的不够还是这风枪有问提啊。有用过的兄弟。。麻烦说一下。是不是温度开的不够啊。。一般吹个DC供电芯片。你们温度。风速开多少呢。

网友:
不要买2合1的  很坑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没有买2哈一的哈。。分开的。风枪是安泰信852D 温度有点掌握不好。请教一哈。。

350太低了 我一般 420  一般都好吹

网友:
我用的是852,温度得到420度才能搞无铅,有铅的380度就OK了

网友:
420,3档,到4档

网友B:
这个问题主要是pcb板大小和覆铜面积决定的,主板的话温度380-400,风量1.5-2.5,还要看你用多大的风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主要是pcb板大小和覆铜面积决定的,主板的话温度380-400,风量1.5-2.5,还要看你用多大的风嘴!

好的。。太感谢了。我用的是小风嘴。原配的

网友:
380-400 不要太高了

网友:
我的温度太高容易把pcb 搞糊

网友:
正好用的是这个热风枪。前天拆主板上的电容,开到400度,风开到3档,一边吹,一边撬,搞了好久才扯下来。

网友:
我安泰信AT850D温度一般开370~410之间;用小头风嘴风挡开到3~6,不带风嘴开到最大档

网友(2013-06-26):
我的是安泰信850b,感觉也是有点小吃力

网友:
这个风枪感觉噪音很大!

网友:
有没有大神推荐一款实惠的,质量好点的风枪

网友:
420度 3档左右

网友:
350太低了吧,现在大多都是无铅的,要上400多度才行!

网友:
我现在才学热风枪。。。经常把周围原件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