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如何处理有“红X”“红块”的硬盘

楼主(2013-05-17):
小弟请教:大伙是如何处理有10几个“红叉”和几十个“红块”的硬盘的?大概都在硬盘总容量的10%以前,是简单分区掉那10%不引导?用第二个分区作为系统分区?

网友:
把那10%  隔出来不用

网友:
基本的都是这么处理,

网友:
看是什么盘,如果是WD的可以先用MHDD擦下,还不行就分了吧

网友:
感谢哥们回复!如果是希捷馁?这两个牌子有红X的盘,我都有……

网友A:
对不起,我讲错了,ST的可以擦。WD的尽量不要擦,因为WD的头不好。如果擦不掉,你可以用工具开自校准。如果你不明白什么是自校准,你可以在基地里查下

网友:
红叉修复啊  红快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我讲错了,ST的可以擦。WD的尽量不要擦,因为WD的头不好。如果擦不掉,你可以用工具开自校准。如果 ...

受教啦!我先擦下“希捷”的试试……

网友:
这样处理也可以的,用硬盘再生器软件,可以把X修好的!

网友B:
前面分出去一定的容量。然后不激活分区状态
所有盘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面分出去一定的容量。然后不激活分区状态
所有盘都一样

WD的我已经这样用了,但是不好用,速度慢

网友:
楼下哥们:还又高招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的我已经这样用了,但是不好用,速度慢

那就只能自校准了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MHDD的FASTERASE,不过这个命令有风险。

网友:
用MHDD的“Erase”功能,全盘擦除3次以上

网友E:
用MHDD擦除几遍,再不行用PC3K加P表,加不进的重写固件,再不行运行自校准,还不行的进垃圾桶!

网友:
erase没用的,要开自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MHDD擦除几遍,再不行用PC3K加P表,加不进的重写固件,再不行运行自校准,还不行的进垃圾桶!

受教,抽空试试,好几块馁!!!

网友:
红叉能修好,绿块红块都修不好,红叉的修完  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出来,最好隔开或者换新的

网友:
既然在前面这部位,把它分成一个主分区,然后按正常分区,把前面的主分区删除,把第二个主分区设为启动分区,接下来正常格式化,装系统即可。

网友:
自校准就OK了,如果是WD的盘,用WDR做下46流程基本上能解决

网友(2013-06-17):
ST的不建议用MHDD擦,还是用SEATOOL中的FULL ERASE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MHDD擦除几遍,再不行用PC3K加P表,加不进的重写固件,再不行运行自校准,还不行的进垃圾桶!

固件怎么写呀 哥们, 我都是自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MHDD的FASTERASE,不过这个命令有风险。

我现在没懂清楚 固件怎么丢失的, 又去哪找回来  再又是怎么写固件 写回去的?

网友:
固件怎么会丢失,就像人为什么会生病一样,很多时候说不清楚原因的。
固件丢了,是找不回来的,只能找一个匹配的固件,用专用工具,写入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