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1333主板多个故障维修

楼主(2013-05-17):
此板送来时是不能触发,检查发现I/O芯片W83627DHG-A被划段了多个脚,换后还一样不能触发,再查发现I/O芯片67脚有高低电平变化,加焊南桥后触发正常,但不跑码,测量各供电全无,先修内存供电吧,查APW7120的1、5脚12V正常,7脚有2.8也正常,判断APW7120坏了,找半天都没有此芯片,论坛有说可以用RT9214代换的,但也没有,只有RT8105,查PDF电路一样,就用RT8105代换后此板修复。

网友:
我这有块,我修好了,报错,用网上方法,以前搞好了,现在用原来的方法还是不行